S7-200与SICK的通讯CDB620

楼主(2014-09-21):
请教CUP226CN与SICK的CDB620怎么通讯。

它们建立通讯需要怎么连接,要设置哪些参数?

用过的高手请赐教。

网友A:
全新国内著名厂家高端矢量变频技术,伺服驱动器软件

用于变频伺服生产或者二次开发必备技术,
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提供完整软件的源码;
可按照客户要求编写修改之后,提供烧写码;
根据客户的要求修改之后,提供带有程序的芯片;
高端1矢量3变频8技2术3来1电3咨7询4伺服6转让4
变频器\技术转让\源码\
秋秋: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网友B:
出钱我教你。。。。。

网友C(2018-09-17):
扫码器的通信首先要了解扫码器的具体连接的协议,根据通信协议的内容来做连接, PLC端提供的是硬件485的通信口,其它的通信参数配置可以按扫码器的协议来进行编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