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7下 EB8000打开程序时显示不全

楼主(2014-09-21):
我的 触摸屏程序时以前在32位电脑系统下编的,现在换了新电脑64位WIN7下打开EB8000时,显示这个,如果取消替换图像就显示不全下面是正常时候的画面请教大师们 我要怎么做才能在64位WIN7系统下 正常使用EB8000??

网友A:
字体问题

网友B:
跟系统没有关系,EB8000软件支持WIN64DE ,主要是你之前建立的图库(在根目录library文件下的图库)丢失导致的,以后要是升级软件或者换系统,要先将工程压缩后再打开,因为CMP的格式才能保存图片。

网友C:
这个是图库问题,跟电脑操作系统没有关系

你把之前的程序压缩成CMP的格式,再考过来,解压缩,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网友D(2018-06-06):
如何解压CMP文件呢,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