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与旁路接触器

楼主(2014-09-21):
低压软启动器在启动时旁路接触器没有断开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相当于软启没有起作用。

楼主:
请问这样的情况,软启动器接到启动命令了,可控硅触发导通时的电压才114V,而旁路接触器的出线与软启动器的出线是并联的,同相的电位差对可控硅有伤害吗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有点奇怪的, 正常情况下, 都是软启动器低压启动,当他达到全压的时候的,旁路接触器才会吸合,主要的供电是通过是接触器来供电,你说他干嘛要断开呢

网友C:
那样相当于 接触器短路了可控硅,这样可控硅上就没有电压,对可控硅没有影响

理论上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有连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