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Gateway能读到变量读不到值

楼主(2014-09-21):
利用GSGateway读取第三方PLC的数据,对放opcserver和fsgateway在同一台电脑上,通过设置,fsgateway的topic和devicegroup下能browse opc items可以连接并看到对方的标签,添加保存,并激活FSG

通过wwclient的查看标签的数值,没有值,但是通过opc client可以读到标签的数值

有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时opc server有问题,建议试下其他server

网友B:
我都读不到数,只能读到应用程序本身的数据,自己配置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