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砰的一声

楼主(2014-09-21):
我们这边用的西林变频器EH640A-7.5G/11P,操作员工说听到砰的一声,数控床电机不转了—变频 器没有显示,打开变频器之后发现引出的三根电机线接线端子有两个有轻微的发黑,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电阻,在200欧姆档上相差1.6欧,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是有电机还是变频器内部元器件老化引起的?如何处理?新手求指教

网友A:
通过量电阻看电机没问题 你检查下变频器啊

网友B:
变频器砰的一声,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

楼主看看是不是电容爆炸了?

断开变频器负载,供电看看变频器有没有显示。

网友C:
可以是板内什么元件老化爆炸了吧

网友D:
最可能的情况是逆变回路短路了,被击穿

重点检查变频器的逆变回路,也就是主回路

网友E:
变频器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