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HDA 报表求助

楼主(2014-09-21):
请教一下IFIX的HDA接口模块FIXTOOLS.BAS哪里有?

网友A:
必须使用HDA吗,我的经验是相关类库的使用需要较大编程工作。如必须采用,联系我022-87631104(朱先生)。如你只是用于报表数据获取,建议你直接连接iFix Dynanic Historian ODBC数据源,用类SQL语句获取数据。这样工程量不大,好调试。

网友B(2015-10-26):
建议用SQL这样你的报表可以中文,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