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力矩电机的师付吗?

楼主(2014-09-21):
   厂里有台卷绕设备,用的是一台力矩电机,电机启停启停不停这样的运行,鼠笼电机这样运行,估计早就烧了,打开控制箱一看,好老的控制箱,里面有不少二极管,问了一下,图纸也没有,晕了!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电机,不知它结构怎么样,怎以样控制的,只看到它有一个散热电机不间断的给电机散热。熟悉这种电机的师付能不能给指点一下。

   电机铭牌掉了,我就捡了回了。下面的就是了。

网友A:
以前门机的电缆巻筒上用过,我也发过一个贴子,参考一下回贴。

http://bbs.gongkong.com/d/200811/258547_1.shtml

网友B:
没有用过的路过!!!

网友C:
力矩电机的特点就是可以堵转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矩电机的特点就是可以堵转运行。

控制是怎么的,一般怎么样控制,李师傅不防指点一下。

网友D:
力矩电机运行需要一个力矩控制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你电箱里看到的二极管估计是力矩控制器的电路板。不知道你来问什么问题,是电机不转了吗?如果运行不正常的话,你可以先量一下电机输入的电压平衡不平衡。

网友A:
控制和普通电机一样,接触器加热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控制和普通电机一样,接触器加热继电器。

 没有控制器不能调速啊

网友E:
没用过,也是头一次听说这样的电机。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控制和普通电机一样,接触器...

 不须调速,在反作用力大于电机扭矩的时候,电机会降速直至处于堵转状态,甚至反转。待反作用力降低后又恢复转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力矩电机的特点就是可以堵转运...

控制器就是交流调压器,可以使变压器式的调压器,现在都使用双向可控硅的交流调压。力矩电机的转子材料电阻率较高,机械特性软,这是与普通电机的不同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860861891  回复内容:对: ...

同意,在380V供电条件下堵转不会烧电机,堵转时产生的最大转矩是恒定的就是标牌上的160N.M(牛。米)。不在乎速度是多少0-1200转之间的任意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 同意,在380V供电条件下堵转不会烧电机,堵转时产生的最大转矩是恒定的就是标牌上的160N.M(牛。米)。不在乎速度是多少0-1200转之间的任意速度。

晕啊,看来人家卖的调速器就是个多余啊

网友F:
调速器不是多余的这是控制速度界限,如果扭矩超过额定值,因为机械特性软,这个时候速度就不定了0-控制速度界限都可能。0速堵转最长时间2分钟。所以它也是需要热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