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 plc 与三菱j4 伺服

楼主(2014-09-22):
高分求西门子plc 与三菱伺服资料。有问题请教。

我现在是通过pto 发脉冲 通过q0.0 控制正转。q0.1

控制反转。不知道什么问题伺服就是不动,想请各位大侠帮个忙。

网友A:
查一下输出点的电流是好大  看能否驱动伺服的内部元件   另外确保线路屏蔽层接地

网友B:
1、检查硬件接线,并确定伺服已使能

2、确认PLC有脉冲发出。

楼主:
准备换个漏型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换个漏型输出的。

应该没必要。

网友C:
确认PLC是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D:
两方向寻找问题,

1、程序方向,查看系统是否有输出,

2、硬件方向,伺服是否正常,可以现场试试,再就是控制线路如何

楼主:
解决了,换了个224xp-si的plc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