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跟FX1S的N:N网络通迅问题

楼主(2014-09-22):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各位!

        我最近尝试按三菱通迅手册的说明去做一个用FX2N跟FX1S组成N——N网络通迅的试验,但不成功。两PLC的485BD通迅板的两个灯闪了大概1S就停下变成长亮,程序加上站号(D8121)及通迅速率参数(D8120,按手册说明以384000速率)也是一样情况。将FX1S内存清除后(没程序)两块485BD板的收发两颗灯就会一直闪烁工作。485BD通迅是没问题的,因为用FX1S以MODBUS RTU方式去控制台达变频器正常,用MCGS或力控跟两PLC通迅也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主控PLC中需要做如下工作:

对于分控程序,只要设置站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PLC中需要做如下工作:对于分控程序,只要设置站号就行

是的,就是这样,但是通迅了一下子就不通迅了。跟你给出的差不多,就是因为从站只有一个所以D8177为1,监视时间及重复次数比你的小了点。

网友B:
FX1S的通讯数据是从M500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1S的通讯数据是从M500开始的

我也知道FX1S链接元件有限制并且只能用0模式,但怎么我见手册的是模式0时是用D元件(见下图)?另外我就算不加通迅数据地址行只有8038设置行都不能通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