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伺服活动三:中高端伺服产品对比

楼主(2014-09-22):
     我国工业控制的创新和崛起正在推进“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进程,而伺服驱动是工业控制的关键,伺服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装备制造的综合实力。受益于制造业升级的递进,我国伺服应用市场渐趋成熟。然而,我国伺服产业的发展与市场的发展并不相称,国产品牌市场份额仅占四分之一,且“欧高、日中、国低”的品牌格局已成市场固有认知。而市场真正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本土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因此,我国伺服市场仍存“破局”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伺服产品应用现状如何?伺服产业该如何突围发展?国产伺服产品挑战中高端市场是否正当其时?基于以上问题,本坛即日起推出大话伺服系列活动,邀请各位伺服系统相关产品的应用者、爱好者一同探讨相关问题,并展开讨论,欢迎您的参与。

本期话题:中端伺服产品对比

话题期限:2周(12月16日-12月30日)

参与方式:请将如下内容回帖到本帖下:

1、您用过或见过的中高端伺服产品

2、简述他们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将从回帖的用户中,抽取精彩回复获奖

一等奖2名:100元充值卡

二等奖5名:50元充值卡

三等奖10名:30MP

注:评选结果将根据回帖活跃度,适当增减奖励人数,请勿回复“支持”“顶”等无效回复。

本次活动礼品由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赞助

成立2002年以来,2005年,成功研发出单片机+专用驱动芯片技术的伺服驱动器;2009年,成功研发基于DSP数字信号处理及空间矢量算法技术的伺服驱动器;2013年,推出新一代QS9系列伺服驱动器。众为兴低功率伺服驱动器八年耕耘,2014推出性能比松下、山洋的QX伺服驱动器。

系列活动,请猛戳下面链接:

大话伺服活动一:应用价值

大话伺服活动二:伺服产品选型经验之谈

大话伺服活动三:中高端伺服产品对比

大话伺服活动四:国产伺服发展献策

网友A:
中端伺服产品参数对比

网友A:
受益于制造业升级的递进,我国伺服应用市场渐趋成熟。

网友B(2014-12-16):
引用 网友A:
受益于制造业升级的递进,我国伺服应用市场渐趋成熟。

网友C:
受益于制造业升级的递进,我国伺服应用市场渐趋成熟。这话不假,国产化的伺服应用市场逐渐成熟,产品质量有很大的提升,物美价廉,性价比是很高的。

网友D:
经纬数控的模板机上见过三菱的伺服,他们说他们的机器目前只有三菱一家调试成功,其他说艾斯顿,汇川都有去调试过没有成功,响应要求极高,是在步进的基础上进行的升级,设备主要用于制作打样纸板;在一家非标自动化厂,见过松下的大扭矩伺服用于一台轮毂加工设备上,开始调试的时候,设备老是莫名其妙的速度一会快一会慢;后面一检查,是脉冲与方向限流电阻共用了一个,居然用滤波可以解决;不过客户反应松下的伺服在现场电源部分很容易坏;在合金厂见过AB 21KW的伺服,用于出料裁剪(拉-退-拉),给人的感觉很顺和柔的感觉;在国内某著名数控冲上,见过路斯特伺服搭国产电机,感叹路斯特的机构设计的真好;不过控制电源居然要单独输入。

网友E:
不大明白现状  但想了解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大明白现状  但想了解一下

网友G:
2014推出性能比松下、山洋的QX伺服驱动器。什么意思?

网友H:
我也進來學習下啊·    ······

网友H:
看上去還不錯啊····蘆竹當舖,南崁當舖,中山區當舖

网友I:
国产伺服是不是像变频器一样普及了,展会上见到过一些,感觉都挺好的,也挺多的。

对比一下伺服中高端产品好,好的地方发扬,不足的地方改进。不过自然是希望多看到好的优越的方面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国产伺服是不是像变频器一样普及了,展会上见到过一些,感...

网友K:
西门子:伺服系统与伺服电机主要定位高端市场,可满足从低端到高端的几乎所有应用需求。

安川:伺服系统与伺服电机等伺服产品既有低端也有中高端应用,主要在机床以及印刷行业具有突出大优势。

三菱:伺服系统与伺服电机是中国市场上主要的运动控制产品供应商之一。

台达:伺服系统与伺服电机产品主要覆盖2KW以上的伺服产品,目前正向中高端市场挺进。其小功率产品在定点移动控制、连续轨迹控制、同步控制方面有许多成功案例,在小型OEM企业非常有竞争力。

网友L:
排名前三的西门子、安川、松下保持市场的领导地位。这三家企业自身定位和优势不同:西门子定位于高端应用行业,产品技术性能优越,以整体解决方案的项目为主,在数控系统领域优势非常明显,数控领域的优势带动了西门子伺服产品的销售。安川、松下同为日系品牌,均定位于国内中端应用市场,产品性价比优势明显

大陆交流伺服市场以外资品牌为主,国产品牌整体市场份额较小,而且与国外先进技术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大陆交流伺服市场以外资品牌为主,市场份额的前四名都被外资品牌占据,2009年外资品牌市场份额达到80.9%;大陆品牌数量较多,但多数企业规模偏小,整体市场份额只有19.1%。在外资品牌中,日本品牌和欧洲品牌表现突出。而台湾品牌、大陆品牌及其它品牌虽然也各有特点,也在努力跟进和开拓市场,但差距仍然不小。

机床、印刷、纺织、包装是大陆交流伺服系统的重点应用行业,机床、电子半导体以及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对交流伺服的需求增长较快,不同细分领域的竞争格局差异较大

网友M:
一、我公司用于现场的RHA智能型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是引进德国H&B公司制造技术生产的,整个减速机构由减速器、伺服电机及伺服控制器三大部份组成。伺服电机通过经油充分润滑的减速器驱动输出轴,电机内装有制动闸,当断电时,它可使电机停转。只有当电机被制动闸锁住时才可进行手动操作,在操作时,一直压下手轮下边的释放杠杆,用手轮驱动输出轴时,此时,电机并未从减速器脱开。

   伺服电机S&F 电机有两个6极对称定子绕组,它们的工作方式相当于单相电容式电机,其鼠笼式转子具有阻尼特性,可使电机在整个速度范围内的功耗是恒定的,即使电机在满负载运行或堵转的情况下均不会产生过热,电机是防堵转的,不需要与定位或转矩相关的切断开关。

  伺服控制器将接受到的多种控制信号,转换为内部标准信号,并与位置反馈信号相比较,产生驱动电机的信号。它是一种带有比例(P)特性的位置控制器,执行机构的位移与调节信号成比例,调节信号与执行机构的位置反馈信号在智能控制器的输入回路进行比较,其差值信号ΔU转换为可对伺服电机供电电压进行控制的脉冲。

二、优、缺点

1.优点:

1)0/4--20mADC连续控制:两线(断开、短接)控制;0/4--20mADC三态控制;

2)“开”、“关”、“停”和“紧急”4个24V开关量控制;220VAC有源开关量控制;

3)总线“开”、“关”、“停”控制,总线连续控制;

4)本地操作按钮,“开”、“关”、“停”和“本地/远程”控制,红外摇控控制;

5)向控制系统反馈8路24V开关量报警信号,每路可选14种(到达位置1、2、3、4、全开、全关、处于远程、本地状态、处于开运行、关运行中,执行机构故障,控制信号断路,处于可操作状态,需要维护)报警信号中的一种。

6)0/4--20mADC位置反馈信号,可驱动500Ω以下的负载阻抗;

7)强大的监控、自诊断功能,如信号接反、信号断线和阀门卡死等。

2.缺点:

   伺服控制器( 伺服控制器)因电容、电阻等元器件经常损坏,不论在自动还是手动状态下进行手动操作,执行机构都不会动作。

网友N:
中端产品品牌:海龙,型号:WM5770、

高端产品:贺尔碧格,型号:SIM-4

应用工艺:压缩机无极调节系统

应用海龙的控制伺服油缸,精度高,维修维护麻烦,必须专业的清洗。

总结:采用无极调节系统目的是节能,省电目的,每月省下能耗达:30万元每月。一年300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