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定时器点不够用

楼主(2014-09-22):
如题,台达PLC点T0~T126,作为100ms,127个,不够用啊,怎么办

网友A:
通过其它方式运用其它单位的定时器了

网友B:
1ms、10ms的也用上

网友C:
其他定时器,把数据倍数改为对应不就可以了,你用不完了吧?

网友D:
1ms、10ms的也用上。。。

10ms的。。。10个凑在一起就是100ms。。。哈哈哈

网友E:
都用还是不够用,那只能建议你升级PLC或换成两个或三个PLC了

网友F:
或者,也可对时钟脉冲计数等。

网友G:
预算充裕的话,可以考虑更换EH3系列的控制器!此外M1012也可以用的

网友H:
什么系统居然127个定时器都不够用?

那就用多级中断到100mS,以此为基准,对寄存器执行加1操作,加比较指令,500个都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