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伺服活动四:国产伺服发展献策

楼主(2014-09-22):
     我国工业控制的创新和崛起正在推进“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进程,而伺服驱动是工业控制的关键,伺服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装备制造的综合实力。受益于制造业升级的递进,我国伺服应用市场渐趋成熟。然而,我国伺服产业的发展与市场的发展并不相称,国产品牌市场份额仅占四分之一,且“欧高、日中、国低”的品牌格局已成市场固有认知。而市场真正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本土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因此,我国伺服市场仍存“破局”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伺服产品应用现状如何?伺服产业该如何突围发展?国产伺服产品挑战中高端市场是否正当其时?基于以上问题,本坛即日起推出大话伺服系列活动,邀请各位伺服系统相关产品的应用者、爱好者一同探讨相关问题,并展开讨论,欢迎您的参与。

本期话题:国产伺服发展献策

随着技术的发展,国产伺服技术崛起,并有个别厂商,开始进军中高端领域。各位网友,您对国产伺服产品,有什么期待呢?欢迎您畅所欲言。。。

本话题旨在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分享您的经验。

话题期限:2周(12月18日-1月6日)

我们将从回帖的用户中,抽取精彩回复获奖

一等奖2名:100元充值卡

二等奖5名:50元充值卡

三等奖10名:30MP

注:评选结果将根据回帖活跃度,适当增减奖励人数,请勿回复“支持”“顶”等无效回复。

本次活动礼品由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赞助

成立2002年以来,2005年,成功研发出单片机+专用驱动芯片技术的伺服驱动器;2009年,成功研发基于DSP数字信号处理及空间矢量算法技术的伺服驱动器;2013年,推出新一代QS9系列伺服驱动器。众为兴低功率伺服驱动器八年耕耘,2014推出性能比松下、山洋的QX伺服驱动器。

系列活动,请猛戳下面链接:

大话伺服活动一:应用价值

大话伺服活动二:伺服产品选型经验之谈

大话伺服活动三:中高端伺服产品对比

大话伺服活动四:国产伺服发展献策

楼主(2014-12-18):
期望越来越多的国产伺服进军高端领域,但是希望价格上便宜些,质量上可靠些。。。

网友A:
国产伺服行业,发展很快,身边就有两家,一家做电机,一家做驱动!

网友B:
国产伺服:必须要往高端走啊。。。不然都是死路。。。低端互相挤兑。。。掐死一家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产伺服行业,发展很快,身边就有两家,一家做电机,一家...

请问是哪两家?做的怎么样?有高端产品吗?

网友D:
感觉国内的通用伺服比较多,但是大功率,控制功能比较强大的比较少。有些技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行,不是一蹴而就的。

国产的伺服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需要提高的方面是品质跟质量。

网友E:
汇川变频器模式值得参考,不用去做通用的"神器";先集中资源,做某个行业的"神器",再从点横向展开。今天很多国产伺服忙着去攀比国外一些伺服,开发一些新的通讯,一些扩展功能,其实连简单的停车,PID都没做好;国产伺服一旦全面进入价格战时,一定会比齐袜机和横机上的低价格(个人感觉现今横机上的伺服能满足大部分非标设备使用);另外一个就是成本的控制方面,由于尽几年很多产业升级,许多新兴行业对伺服有了渴望,很多公司食多不化,兼顾很多行业,导致销售成本,开发成本,调试成本急剧增加,特别是原来开发人员及研发人员在整个行业都不足(从研发和调试人员的工资水平就可以看出整个市场对这些人员需求),所以各家应该注意资源的合理和充分利用(米格和菲仕光做电机也可以);还有就是产品品质,这个也消耗了很多国产伺服的利润,我们应该好好去参考国外及台湾的一些电子生产厂的管理和产线,保证我们产品的品质,减少无谓的售后及维护消耗。在液压伺服方面,汇川做的不错,通用伺服的话,迈信做的不错。

网友F:
一套成熟的伺服系统需要有长久的技术积淀。就过程伺服来说,大部分的伺服驱动的双闭环控制或者说是多闭环控制还是不太稳定,定位精度有待提高。

总的来说,国产伺服系统已经很不错了的了。毕竟剩下的10%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网友G:
国产伺服首先要解决系统的稳定性,如果没有稳定的系统,对工控行业就是灾难,没人敢用不稳定的系统

网友:
路在脚下靠自己开发国产

网友H:
到目前还没接触过国产伺服,期待了解

网友I:
从题面看出一点:国产伺服高中低端齐全,选高端的、终端的、低端的都有国产伺服供选择。那就选呗。选了市场占有率就多了,还有四分之三的发展空间极限,发展空间挺大的啊。

网友J:
中国伺服系统发展还是挺快的,不过由于竞争压力日益增大,有部分企业相互打价格战,企图用低端廉价品抢占市场份额,而不是提高自己的水平,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导致国产的口碑受到影响。

网友K:
跟其他产品一样,伺服系统的发展也是要经历从无到有,能用,好用,能解决复杂问题这几个阶段,只是现在大多数本土厂商还是停留在能用的阶段。

个人认为的目前多数本土品牌伺服系统的问题:电机,设计、材料和加工水平相对落后,导致精度、外观和功率密度有差距;驱动器,底层软件是最大的瓶颈(变频器也是),体现出来就是响应、易用性(二次开发、调试、维护)的差距。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不断完善。

再就是市场的定位问题,绝大部分的运用实际上对技术的要求没有多高,很多情况下“能用”的产品就可以满足需求,这也是多数本土品牌在做的市场。还有一些市场强调的是伺服系统某方面的能力,具有行业应用属性,针对这些应用开发一些行业产品,相比通用伺服系统就会形成比较优势,例如节能注塑机的泵,主要需要高速速度响应。

我的看法是,先做能做的市场,在应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从“能用”发展到“好用”,就能覆盖80%以上的市场需求了,如果能够能够控制好成本,就在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了。

网友L:
使用不少伺服,但大都是国外牌子,个人感觉国产伺服要想快速发展需要以下几个事项:

1、暂时走中端路线。从用户角度说,高端业绩少的情况下,很少会用于关键设备;

2、售后服务一定要跟的上,同一个行业相互直接是交流的,在一个企业做的好,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会效仿;

3、新产品不防先从设备的技改开始入手;

4、同设计院做好沟通。

以上为个人观点。

网友M:
引用  的回复内容: 路在脚下靠自己开发国产

网友N:
平常用的是国产数控系统,配套的是华XX的驱动器和登XX的伺服电机。经过几年的使用,我觉得国产伺服主要有以下问题要解决:

1)要丰富驱动器的调整参数,华XX的180型驱动器,只有39个参数可以设置,而用来优化驱动器的只有7,8个。功能单一,功能说明又不全,有时在现场遇到机械装得不好,噪声消除不了,定位精度不准,又难查找原因。机械只是一味得要电气调参数,优化。

2)驱动器的优化要做到可视化,可以通过软件手段,直观看到驱动器带电机运行优化前后的区别。

3)伺服电机的参数要完整,方便选型,一般只给个静转矩,电机最大转矩,额定转矩,额定功率这些参数和转速转矩图都不提供。

4)要发展自己的总线式通讯标准,将国产的驱动器做成统一形式的总线式,减少接线和调试的时间,方便设备制造商。

5)驱动器上的显示参数要方便查看,不要总是用2的多少次方值来对应100%的电流值,转速值。

6)能不能提供二次接口,方便数控系统,人机界面和驱动器之间的通讯,方便二次开发和电气调试。

7)伺服电机能不能和国外的接口尽量做到一致,方便机床制造商在更换系统时无需对伺服电机安装座重新加工。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浅见。

网友O:
伺服往哪个方向发展??干这行的还用问么??运行更平稳,精度更高,响应更快。。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网友P:
 第一步,立足细分领域和行业,为用户提供高速、高精的运动控制产品。第二步,从针对特定行业、特定市场推出客制化产品,转向研发制造贴合市场需求的运动控制通用产品。第三步,基于新平台、新技术开发性能更好的系列伺服和运动控制器。

网友Q:
目前很多国产伺服有一个现象,就是降低成本和技术换取低价,如使用低分辨率编码器,减少伺服功能,感觉着给伺服的发展带不来任何机遇,要向高端的方向发展。

网友R:
伺服产品要想发展:一是要创新,强强联合,技术不断组合。二是要以客户为导向,根据现场实际量身定做。三是要分清市场,低中高端分类做。

网友S:
一.我国伺服产品应用现状

    国内伺服产品缺乏核心技术,大都是引进欧美或日本的核心软件进行编写,这不但提高了成本,还很难对客户的具体需求做适应性的调整;缺乏高端技术人才,使得伺服产品的研发缺乏力度;产品不够成熟,品牌在客户群缺乏影响力,再则营销以及客服体系也欠完善,与客户缺乏有利信息的交流,很大程度影响了客户的最终选择。

二.对国产伺服产品的期待

    首先,国产伺服产品要立足长远,持续投入,进行技术的独立自主研发,掌握核心技术,持续有计划的稳步推进。要深入了解行业自动控制发展动态,掌握行业需求信息,找准定位,有针对性地开发适合某一行业的产品。且不可产品覆盖面过大,只有做精了一个行业积累了业绩具备一定实力后,才可渐进式向其它行业发展。其次,要满足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双重需求。产品规格力求多样化,如开发宽系列的产品,把握伺服产品发展的趋势,全系列覆盖应用行业自动控制各个生产环节;实行产品个性化服务,不同行业或者同一行业不同机组的客户对伺服产品的要求存在差异,尽最大能力满足用户的不同控制要求,能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网友T:
功能要有,至少某一方面做到中上流水平,说明书要写的容易理解,不要大堆专业术语。电机和伺服尺寸要做的尽量小。价格要合适,服务要及时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