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CC2540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4-09-22):
CC2540TR2.4L 无线模块

使用说明

一般描述

1、CC2540TR2.4LRF模块为针对蓝牙低功耗,低成本的片上系统(SOC)应用模块。

2、该模块内含一个RF收发器和一个工业级8051内核。

3、该RF模块适用于低功耗需求应用系统中。

4、符合全球无线电频率法规的无线系统,包括:ETSI EN 300 328 和 EN 300 440 Class 2(欧洲),FCC CFR47 Part15(美国)和ARIB STD-T66(日本)。

5、优异的链路预算(高达97dB),从而无需外部天线端子的情况下实现远距离应用。

6、拥有精确的数字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器(RSSI)。

7、较宽供电电压压范围(2V到3.6V)。

8、可编程配置的输出功率:-23dBm 到4dBm。

8051 MCU

1、高性能和低功耗的8051微控制处理器。

2、128KB(CC2540F128)或256KB(CC2540F256)的在线可编程Flash。

3、8KB的SRAM。

4、5个DMA通道。

5、高可靠性AES加密处理器。

6、具有全速模式的USB接口

7、21个通用I/O外接引脚(其中包括19个4mA驱动能力的引脚和2个20mA驱动能力的引脚)。

8、具有一个16位和2个8位通用定时器。

9、一个带有外部信号捕捉功能的32KHz休眠定时器。

10、两个USART,能够支持多种串行通信协议。

11、8通道且分辨率可配置的12位ADC。

12、内部集成了高性能运算放大器和超低功耗模拟比较器。

13、电池电压监测和温度传感器。

14、RX模式下电流低至19.6mA。

15、TX模式下(-6dBm)电流为24mA。

16、休眠模式1(从该模式唤醒到活动模式仅需3us)下:235uA。

17、休眠模式2(休眠定时器打开):0.9uA。

18、休眠模式3(外部中断开):0.4uA。

应用领域

1、可用于2.4GHz低功耗蓝牙系统。

2、可用于手机外围附件。

3、体育及休闲器材。

4、消费类电子。

5、人机交互设备(键盘,鼠标,遥控器)。

6、USB收发Dongle。

7、医疗保健设备。

电气特性

测试条件:Ta=25°C,VCC=3V

技术指标   参数   备注

电压范围   2.0V -- 3.6V   直流

频率范围   2402MHz  to  2480MHz   可编程配置

频率误差   +/-40ppm

调制方式   GFSK

数据传输速率   250kBand

传输距离   200m   空旷环境

输出功率   -23dBm   to  4dBm   可编程配置

接收灵敏度   -93dBm   高增益模式

接收灵敏度   -87dBm   标准模式

接收电流   22.1mA   高增益模式 250kHz工作速率下

接收电流   19.6mA   标准模式 250kHz工作速率下

发射电流   27mA   0dBm 输出功率 250kHz工作速率下

天线阻抗   50ohm

工作温度   -20℃ -- 75℃

电压范围   2V -- 3.6V

尺寸大小   15-mm x 21-mm

管脚定义

序号   引脚   类型   描述

1   3.3V   电源   2-V to 3.6V

2   GND   工作地   Connect  to  GND

3   P2.4   数字I/O   CC2540IC_P2.4

4   P2.3   数字I/O   CC2540IC_P2.3

5   P2.2   数字I/O   DEBUG-DC

6   P2.1   数字I/O   DEBUG-DD

7   P2.0   数字I/O   CC2540IC_P2.0

8   P1.7   数字I/O   CC2540IC_P1.7

9   P1.6   数字I/O   CC2540IC_P1.6

10   D+   数字I/O   USB  P

11   D-   数字I/O   USB  N

12   P1.5   数字I/O   CC2540IC_P1.5

13   P1.4   数字I/O   CC2540IC_P1.4

14   P1.3   数字I/O   CC2540IC_P1.3

15   P1.2   数字I/O   CC2540IC_P1.2

16   P1.1   数字I/O   20-mA驱动能力

17   P1.0   数字I/O   20-mA驱动能力

18   P0.7   数字I/O   CC2540IC_P0.7

19   P0.6   数字I/O   CC2540IC_P0.6

20   P0.5   数据输入指示   CC2540IC_P0.5

21   P0.4   数据输出指示   CC2540IC_P0.4

22   P0.3   串口发送   USART0-TX

23   P0.2   串口接收   USART0-RX

24   P0.1   数字I/O   CC2540IC_P0.1

25   P0.0   数字I/O   CC2540IC_P0.0

26   RESET_N   数字输入   复位引脚,低电平有效

工作模式示意图

AT命令

所有命令若被模块接受则给出相应的回应,否则一律回应:ERROR<CR> <LF>

所有命令均为ASCII码来表示。

1、测试命令

发送:AT<CR>

回应:OK<CR><LF>

收到回应表示串口通讯正常。

2、广播使能命令

1)、查询当前广告状态

发送:AT+SCAN<CR>

回应:+SCAN:<para><CR> <LF>

para为当前广播状态。0--广告没有使能 1--广告使能

2)、查询当前命令支持的参数

发送:AT+SCAN?<CR>

回应:+SCAN:0,1<CR> <LF>

0--关闭广告  1--打开广告。该功能只在模块未连接上服务端时有效。

3)、设置当前广告状态

发送:AT+SCAN=<para><CR>para为0,1

命令被接受回应:OK<CR><LF>

命令不被接受回应:ERROR<CR><LF>

para为设置状态0--关闭广告  1--打开广告

3、设置连接间隔

可设置连接间隔从20ms到2000ms。支持以下设置参数:20,50,100,200,300,400,500,1000,1500,2000。重启生效。

1)、查询当前连接间隔

发送:AT+LINKINV<CR>

回应:+LINKINV:<para><CR> <LF>

para为当前连接间隔。

2)、查询当前命令支持的参数

发送:AT+LINKINV?<CR>

回应:+LINKINV:<para><CR> <LF>

para为该命令支持的所有参数

3)、设置连接间隔

发送:AT+LINKINV=<para><CR>para为20,50,100,200,300,400,500,1000,1500,2000。

命令被接受回应:OK<CR><LF>

命令不被接受回应:ERROR<CR><LF>

4、波特率设置

波特率默认为1152008N1。可设置波特率: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1)、查询当前波特率

发送:AT+UART<CR>

回应:+UART:<para><CR> <LF>

para为当前使用的串口波特率

2)、查询当前命令支持的参数

发送:AT+UART?<CR>

回应:+UART:<para><CR> <LF>

para为该命令支持的所有参数

3)、设置串口波特率

发送:AT+UART=<para><CR>  para为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命令被接受回应:OK<CR><LF>

命令不被接受回应:ERROR<CR><LF>

5、设置发射功率

发射功率分为四级,分别为0级-23dbm、1级-6dbm、2级0dbm和3级4dbm。发射功率默认为2级0dbm。

1)、查询当前发射功率

发送:AT+RFPW<CR>

回应:+RFPW:<para><CR> <LF>

para为当前功率值

2)、查询当前命令支持的参数

发送:AT+RFPW?<CR>

回应:+RFPW:<para><CR> <LF>

para为该命令支持的所有参数

3)、设置发射功率

发送:AT+RFPW=<para><CR>para为0,1,2,3。

命令被接受回应:OK<CR><LF>

命令不被接受回应:ERROR<CR><LF>

6、设置模块名称

模块默认名为GCBT40-1S。用户可设置最长16个字节长度的名称。新的模块名以GC开头。

1)、查询当前模块名称

发送:AT+NAME<CR>

回应:+NAME:<para><CR> <LF>

para当前模块名称。

2)、设置新的模块名称

发送:AT+NAME=<para><CR>para新的名称

命令被接受回应:OK<CR><LF>

命令不被接受回应:ERROR<CR><LF>

7、模式切换命令

1)、查询当前模式

发送:AT+MODE<CR>

回应:+MODE:<para><CR> <LF>0--命令模式   1--传输模式

2)、查询当前命令支持的参数

发送:AT+MODE?<CR>

回应:+MODE:<para><CR> <LF>para为0,1。

3)、设置模式

发送:AT+MODE=<para><CR>para为0,1。

命令被接受回应:OK<CR><LF>

命令不被接受回应:ERROR<CR><LF>

8、查询MAC地址

发送:AT+GMAC<CR>

回应:+GMAC:<para><CR> <LF>para为MAC地址。

9、进入休眠模式

发送:AT+STBY<CR>

回应:OK<CR><LF>

10、恢复默认设置

发送:AT+DEFU<CR>

回应:OK<CR><LF>

该命令需要复位模块才能生效。

BLE协议说明(APP接口)

1、数据服务通道(服务UUID:0xFF10)

1)、蓝牙数据通道(服务UUID:0xFF11)

可执行操作:写

字节数:20

功能:写入的数据将会从串口输出

2)、串口数据通道(服务UUID:0xFF12)

可执行操作:通知

字节数:20

功能:从串口写入的数据会发送给移动设备

2、配置服务通道(服务UUID:0xFF20)

1)、配置连接间隔通道(服务UUID:0xFF21)

可执行操作:写

配置操作:支持以下连接间隔配置:20,50,100,200,300,400,500,1000,1500,2000。

直接写入相应的数据即可配置。配置成功由状态回复通道返回OK,否则返回ERROR。

查询操作:

发送‘=’查询当前配置。结果由状态回复通道返回结果。

发送‘?’查询当前支持的配置值。结果由状态回复通道返回结果。

2)、重命名模块通道(服务UUID:0xFF22)

可执行操作:写

配置操作:支持16个字符以下的模块名修改。

3)、配置串口波特率通道(服务UUID:0xFF23)

可执行操作:写

配置操作:支持以下串口速率配置: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查询操作:

发送‘=’查询当前配置。结果由状态回复通道返回结果。

发送‘?’查询当前支持的配置值。结果由状态回复通道返回结果。

4)、配置发射功率通道(服务UUID:0xFF24)

发射功率分为四级,分别为0级-23dbm、1级-6dbm、2级0dbm和3级4dbm。发射功率默认为2级0dbm

可执行操作:写

配置操作:支持以下功率等级配置:0,1,2,3。

查询操作:

发送‘=’查询当前配置。结果由状态回复通道返回结果。

发送‘?’查询当前支持的配置值。结果由状态回复通道返回结果。

5)、状态回复服务通道(服务UUID:0xFF2F)

可执行操作:通知

功能:返回配置的操作状态。查询操作回复查询结果。配置操作回复操作结果,OK为操作成功,ERROR为操作失败或不支持该配置值。

3、设备信息服务通道(服务UUID:0x180A)

1)、模块MAC地址(服务UUID:0x2A23)

可执行操作:读

字节数:8

默认值:xxxxxx0000xxxxxx(hex)

说明:模块物理地址

2)、模块型号(服务UUID:0x2A24)

可执行操作:读

字节数:9

默认值:GCBT40-1S

说明:模块型号

3)、软件版本(服务UUID:0x2A28)

可执行操作:读

字节数:6

默认值:无

说明:软件版本

4)制造商(服务UUID:0x2A29)

可执行操作:读

字节数:19

默认值:ShenZhenSilicontra

外型尺寸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