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如果把整数转换成实数?

楼主(2014-09-22):
是这样的,从传感器读上来的数据是WORD,但是这个数据是要除以10或100才是实际测量值。

我直接用DIV,算出来的是商,没有余数;

DMOV成双字,然后DDIV,出来的还是商。

西门子的是ITD, DTR直接搞定整数转换成实数,然后用实数除以就可以。

以前没用用过台达,请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上可以将整数设置成带“小数位数”的,否则请使用FLT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上可以将整数设置成带“小数位数”的,否则请使用F...

非常感谢。

网友B:
手册上写得非常清楚。

整数除法余数跟在商存放位置的下一个地址。

整数转浮点有直接的指令。

网友C(2014-11-15):
在触摸屏做显示的话,触摸屏数据格式设置成float,1位小数,相当于除以10,,2位,相当于除以100,若是在PLC程序中用,现用FLT将存储的寄存器转换成二进制浮点型,再用DEDIV指令就行

网友D:
不知是用于显示还是运算,楼上几位已介绍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