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特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4-09-22):
EMCE_SCAN折光仪,分析醋酸浓度用的。

拿下来用管道里的酸滴定测试,发现测量浓度1%都不差,安装到一米高点的管道上,就和分析出来的差20%,这个是突然发现的,前面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最多差3%。那天准备把探头拧下来校验一下,安上去就不行了,拿下来就好了。

管道里是干净的,拆下来校验的介质和正常运行起来管道里的介质浓度也没有变。

有点解释不通啊。。。

楼主:
调整进口阀门的大小也没用。管子也没有堵,探头也没有脏。。。

网友A:
探头的电线可能有问题了,有相同的配件可以用代换法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的电线可能有问题了,有相同的配件可以用代换法查找 ...

没有啊,这东西一个20万

网友B:
安装方式正确吧?流向正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方式正确吧?流向正确吧?

正确

网友C:
近年来科技发展迅速,各行各业逐渐走向机械一体化,无论什么作业都在使用机器。模板粉碎机的问世对废旧的模板再次利用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它是一种专业针对工地上废旧模板、竹胶板、货架、托架、托盘等研发的新型、大型木材破碎设备。www.zzslyjx.com/模板粉碎机可以粉碎加工30公分以下杂木或者原木类物料而不会影响产品使用寿命,劣质模板粉碎机却往往是只粉碎过1-2kg物料后机身就感觉很烫,这是如果不停止工作会造成电机烧毁,从而失去保修资格。

网友D:
看来,还是与拆装有关系。

楼上两位的想法,应当可以考虑一下;当然,是指有不有启示作用。不懂这个,顶一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