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仿真问题

楼主(2014-09-22):
这个仿真,为什么q14.3变成1了,仿真器和变量表里面都不变呢,大神,求解释,搞了好久了

网友A:
是不是地址用重复了,在别的地又复位了

网友B:
你把调用FC20的上升沿去掉看看

网友C:
也觉得是不是地址重复了

网友D:
1、地址重复了

2、后面有复位的地方

网友E:
后面的程序有复位的地方

网友F:
双线圈造成的,建议在q14.3处使用跳转!

网友G:
可能FC20不执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能FC20不执行了

网友I(2014-12-01):
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J(2014-12-31):
肯定地址重复了。。。。

网友K(2015-03-09):
线圈的输出最好不要和置位、复位混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