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可否直接调用PLC的IO输出离散警报?

楼主(2014-09-22):
wincc flexible可否直接调用PLC的IO输出离散警报?

如果我要输出离散警报是否必须要调用一个字节以上的单位,然后按位来输出

另,如果我需要报警的位很多,是否能分组?

比如我的系统下分了ABC三个子系统,每个系统对应一个画面,那么分系统中只需要警告的信号是否能只在对应画面的报警窗口中显示,而不会到其他画面显示?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 I/  Q 的变量 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 I/  Q 的变量 做报警

如何使用,为什么我变量里关联的信号想要引入报警中就根本看不到,flexible的变量表中我有DI DO AI AO MB MD MW IO口的根本看不到,如果从符号表中引入就提示错误,能上一张你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