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tools与smart terminal、WSDK的区别

楼主(2014-09-22):
刘工,你好。我最近想写点东西,用的是Galiltools这个软件,我想比较一下Galiltools与smart terminal 和WSDK的具体区别 。请刘工说的详细点。

网友A:
WSDK:控制卡调试工具,功能最全,但也最老。不支持 XP之后的系统WINDOWS系统(能运行,但是不稳定),不支持DMC-4000系列之后的控制器。

SmartTerminal:控制卡基本调试工具,不包括参数存储、伺服调整功能,和WSDK一样老。在WIN7及之后的系统中不稳定,不支持DMC-4000系列之后的控制器。

GalilTools::控制卡调试调试本工具及开发函数包。调试工具部分分为收费版本和免费版本,收费版本功能接近 WSDK,免费版本接近SmartTerminal。算是比较新的调试软件,支持现有所有型号的控制器,支持XP及以上的WINDOWS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WSDK:控制卡调试工具,功能最全,但也最老。不支持 ...

刘工,这三种软件都支持PID自动调整功能吗? 我记得Galiltools里面有个Autotrue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WSDK:控制卡调试工具,功...

 “SmartTerminal:控制卡基本调试工具,不包括参数存储、伺服调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