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显示4个字的数值

楼主(2014-09-22):
触摸屏如何显示4个字的数值,

总量是不是很大32位显示不了

网友A:
  这是什么屏呀 ???

网友B:
哪家的?什么型号的屏?254489112@qq.com

网友C:
好像用32位的双字应该可以显示的吧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楼主:
是天然气流量计,数值比较大。

网友D:
可以显示的,触摸屏设置数字的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显示的,触摸屏设置数字的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F(2015-09-13):
不算大,可以显示的。

网友G:
双字肯定能显示,无符号双字的范围是:0----4294967296

网友H:
"数值显示"部件有4字选项的!不过小型PLC的二进制整数运算实际只用2字,只有中大型主机才有4字(双精度)浮点数运算

网友I(2015-11-19):
引用 网友G:
双字肯定能显示,无符号双字的范围是:0----4294...

你真觉得能显示吗?你数一数楼主的样板有多少个位?你数一数你推荐的有多少个位?

网友G:
总计有10位数啊,只是说超过4294967296就没法显示了,那就最好用float型数据吧。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双字肯定能显示,无符号...

网友J(2016-04-23):
很少见的用法哦,其实是可以的

网友K(2017-02-10):
你应该换种思路,威纶通最大就32位4个字节的数据量,最大就十位左右,小数都去掉四位了,前面就不够显示了,你应该把小数和整数部分分开,整数用32位,小数用16位,然后再发送给触摸屏显示,这样不就够用了么!至于格式什么的,可以通过图片做好的啊!只要用户看起来整数小数分开,数据正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