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C系列控制步进正反转

楼主(2014-09-22):
步进电机由原点加速启动至一定频率发送固定脉冲个数后返回原点再发送固定个数脉冲再返回原点如此反复如何编程?

网友A:
说明书上很详细,建议你仔细看下手册,不要一有问题就问,而且还这么不着边际的问,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加我Q交流吧

网友B:
这里有个信捷控制2轴伺服的程序,不知对你有没有用,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6126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