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只做显示的变量是如何直接调用的STEP 7中DB块的数据

楼主(2014-09-22):
最近,公司一个压力表修改量程(模拟量输入),在WinCC中查到调用的DB100.DBW16,所以就在STEP 7中查DB100块,但是进去看不到到底应该修改哪一项?里面有Address、Intial Value、Actual Value等,Address是从1开始的,所以不知道到底那个是量程。其中只有Actual Value中的值每行是不同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跪求 S7 大神!!!

网友A:
就是Address是16的那个

网友B:
DB100.DBX16.0对应的Actual 即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