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搞S7,但是这个量程转换真不懂?

楼主(2014-09-22):
在公司搞PLC有段时间啦,对于S7系列的模拟量转换很是困惑:

1、200、300、400系列的量程转换方式一样吗?

2、模块的精度等级,就是8*12中的12对量程转换有影响吗?网上都是用27648,不知从何而来的?

3、在线时的2.023490E+23(随便据的例子)是什么意思,怎样转换成工程单位的量;

总之,很糊涂!求大神@@

网友A:
1、200、300、400系列的量程转换方式一样吗?

都有工程量转换库的,直接调用,比如300的有FC105

2、模块的精度等级,就是8*12中的12对量程转换有影响吗?网上都是用27648,不知从何而来的?

对应模块精度,在选型手册上有详细介绍。对模拟量要求比较严格的场合还是比较重要的。

3、在线时的2.023490E+23(随便据的例子)是什么意思,怎样转换成工程单位的量;

这是一种数据显示类型吧。

  分享一个300均值计算的: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3294_1.shtml

以上个人理解,供参考。

网友B:
玩不了就别玩了。。。。

网友C:
   不太懂这些,拿分走人 ! 但是二楼说得有点那个啦,玩不了可以学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这些,拿分走人 ! 但是二楼说得有点那个...

二楼说的哪个啦??除非幼儿园开始,哪个地方都是鼓励加淘汰,哪来个27648??应该是32768吧??还干了几年,一点概念都没有。。还干啥??就像一个人想当厨子,可是干了几年,总是把糖盐弄混了,你说可以再干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S7-300的模拟量输入你用过没?你才是那个一点概念都没有的人啊!

网友E:
刚开始学习S7 300 ,也不懂。。坐等大神出来解释

网友F:
学习了,同样没用过S7-300的模拟量转换,只知道32000,百度了一下还真是27648。

有网友这样解释的:美国人的习惯是模拟量满量程对应32000,与16位最大正数32767相比,裕量很小,模拟量稍微超出满量程一点就可能超过32767,那就出大事了!转换值变成负数了。27648与32767相比,有大约15%的裕量,比32000“保险”一些。27648=16#6C00,在十六进制数中是个比较特殊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