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保护电路图 求解

楼主(2014-09-22):
上面主电路图看的懂,但是电路保护图有些看不懂,麻烦老师们指点指点,讲解一下工作原理,和步骤(详细整个电路过程)! 谢谢 !!! 相信我们电工论坛还是有好人的!

楼主:
这是实际电路控制,整个实际电路控制流程 包括自锁互锁 电气元件原理等我都明白,但是那个电路保护图 还是有一些看不明白,望前辈们 讲解讲解,详细点最好! 谢谢

网友A:
从图上看出,电路保护元件有断路器,熔断器,保护方式有互锁控制,顺序控制。两个砂轮是降压启动。但控制图上,7,8,10,11号线与底下0号线相通。这就令人费解了??????

网友B:
这个图好像有问题,6-7-0线会形成短路

网友C:
   图太小,看不清,这个前面两个好像是星三角起动,最后面一个是正反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太小,看不清,这个前面两个好像是星三角起动,...

  只能确认最后面是 正反转的控制

网友E:
实物是5个时间继电器1个中间继电器,KM11也不知在哪,KA1,KA2肯定不会有,图纸明显是不相符的。楼主还是照实物图自己先重画一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出,电路保护元件有断路器,熔断器,保护方式有互...

我也觉得图  好像有些不符,总是没看懂。 大家能推荐个 画电气控制图的软件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物是5个时间继电器1个中间继电器,KM11也不知在哪...

是的 可能电路图没更新吧,能推荐款 画电路图的软件吗? 能发给我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出,电路保护元件有断路器,熔断器,保护方式有互...

 我根据实际接线,顺序是,6号相线通过常闭SB到7号然后通过KA常闭到8号,(实际线路没有10号)8号连接行程开关NC到11号,11号连接带灯旋转自锁SB常开 另一端连接12号, 常开闭合12号得电,KA0线圈通电 常开闭合,6号和13号通电,整个控制面板的电。但是我感觉 这电路图 跟实物 好像是 上下 反过来了!!

楼主:
这个应该清楚些了,老师们,能不能发一款 专门画电路控制图的软件给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清楚些了,老师们,能不能发一款 专门画电路控制...

专门的画图软件,在网上下载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