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DTU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4-09-23):
求助PLC与DTU组成集成通信网络的问题,问题都在图片里,请各位多多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2014-12-16):
我做过这类的项目

1、是网络问题,网络保证是公网IP,一般选择 联通或者电信的;

2、网络是固定IP最好,如果是动态ip,你需要域名绑定软件(花生壳或者其他);

3、设置DTU,固定IP或者域名及计算机分配的端口设置到DTU里面去,保证设备都在一个网络里面

4、前端路由器将计算机物理地址和ip绑定;

5、计算机使用组态或者是其他软件,建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