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为什么用这种隔离板

楼主(2014-09-23):
这是我们西门子S7-300输入隔离用的,但是柜内还有一些是用继电器隔离的。为什么

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隔离方式,这两种隔离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老婆会嫌弃老公多爱她一点吗?

肯定不会。

多加隔离,加强可靠性。

爱多了,婚姻稳固。一个道理。

网友B:
  这个好像是电子线路板 ?

网友C:
是不是这种电路板允许通过的电流比较小??

网友D:
隔离有时候也是一个故障点

网友E:
有可能是DC24  AC220之间隔离用的,以前碰到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老婆会嫌弃老公多爱她一点吗?肯定不会。多加隔离,加强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有时候也是一个故障点               ...

是的,有一次就是,查了半天最后是隔离板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老婆会嫌弃老公多爱她一点吗?肯定不会。多加隔离,加强可...

一楼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