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的AB软件打开时提示LOG ON TO FACTORYTALK

楼主(2014-09-23):
我前一段时间安装的罗克韦尔软件,今天再打开时提示LOG ON TU FACTORETALK ,可是这个软件安装时我并没有设置用户名和密码。请教各位大师能快速给个答复,多谢了!

网友A:
这个需要个授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个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个授权。。。。。

授权已经装了,没有问题

网友C:
运动软件后,在连网时要授通信凭证。网络设置里,软件会随身带组密钥。但是你可以自已设定名称,秘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动软件后,在连网时要授通信凭证。网络设置里,软件会随...

我应该在哪里自己设定名称、密码呢?

网友D(2017-09-07):
急需解决,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E(2018-10-30):
xp系统 v20的
计算机开始--所有程序--Rockwell Software--FactoryTalk Tools--FactoryTalk Directory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开这个配置向导
最下面的两个选项全部打对勾,点击下一步,这里的用户名随便输入个(反正都是无法通过)点下一步(会出现报错),关闭报错直接点取消
然后软件就正常打开了。
实验多次没有问题,可以试试,希望能帮到你们!!应该就是网络路径配置问题。本地登录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xp系统 v20的计算机开始--所有程序--Rockw...

厉害了,确实有用

网友G(2019-09-02):
thanks

引用 网友E:
xp系统 v20的计算机开始--所有程序--Rockw...

网友G:
thanks

引用 网友E:
xp系统 v20的计算机开始--所有程序--Rockw...

网友H:
引用 网友E:
xp系统 v20的计算机开始--所有程序--Rockwell Software--FactoryTalk Tools--FactoryTalk Directory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开这个配置向导最下面的两个选项全部打对勾,点击下一步,这里的用户名随便输入个(反正都是无法通过)点下一步(会出现报错),关闭报错直接点取消然后软件就正常打开了。实验多次没有问题,可以试试,希望能帮到你们!!应该就是网络路径配置问题。本地登录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已经可以使用了!

网友I(2021-08-03):
引用 网友E:
xp系统 v20的计算机开始--所有程序--Rockwell Software--FactoryTalk Tools--FactoryTalk Directory Configuration Wiza...



我去 牛b 可以了 大神感谢 祝你生活愉快

网友J:
一看就是用的<此处内容被屏蔽>授权

网友K(2022-01-09):
谢谢大师,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