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怎么做暂停控制

楼主(2014-09-23):
请教各位大侠,OMRON PLC程序怎么做暂停控制,运动部分包括伺服马达、步进马达和气缸。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这个系统的控制工艺是不是按照顺序控制方式设计的?

如果是的话,可以在顺序控制中暂停转入到中间状态,必要的数据可以暂时保存。

在这个中间状态,关闭所有的输出驱动。

暂停复位后,再回到原来的状态,将数据复位。

大概是这个思路,具体你自己看看能不能用。

伺服运行信号消失就该停止了,延时不知道什么要求,气缸是电磁阀驱动,步进电机的信号停止发脉冲就可以。

楼主:
你好小诚大侠

系统不是按顺序控制方设计的,请问伺服的运行信号怎么才能关闭,如果用INI指令的话惯性太大,步进也一样,中间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暂停的时候可以切换到手动,进行手动操作,完了在转换回来继续自动运行,请问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个系统的控制工艺是不是按照顺序控制方式设计...

你好小诚大侠

系统不是按顺序控制方设计的,请问伺服的运行信号怎么才能关闭,如果用INI指令的话惯性太大,步进也一样,中间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暂停的时候可以切换到手动,进行手动操作,完了在转换回来继续自动运行,请问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B(2015-02-11):
暂停程序一定要考虑定时器的使用,输出点全部禁止对工艺会不会有冲击,这些要在实际的调试中不断测试,一定要谨慎,暂停程序停的工艺位置不同时的影响,都要进行测试。保护程序要另外做。

网友B:
程序结构重新调整,按照1楼说的去做,序控暂停时存步状态和参数,定时器也要考虑,禁止输出点,在关键工艺做独立的保护程序。反复测试每一步停时工艺影响。想要程序没漏洞反复测试。

网友(2016-09-05):
一些持续性的步骤,需要考虑暂停,一般瞬间的步骤,不怎么需要考虑暂停。

持续性的步骤,例如发脉冲、延时、等待输入信号等,在持续的过程中需要对暂停信号进行判断,有暂停信号则需要进入一个暂停状态,暂停状态需要停止掉脉冲发送,延时计数、输出信号等,直到暂停信号撤销(或恢复运行信号有效)再返回到之前的状态继续运行,返回之前的状态最好是暂停状态的上一个状态,这样比较方便暂停之后的恢复,这也就要求暂停状态的上一个状态即能在不暂停的状况下功能正常,也能在暂停恢复时功能正常。

网友C(2017-11-27):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用的西门子的,不知道有没有程序参考

网友D:
中断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