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断线前的数据

楼主(2014-09-23):
下位机采用西门子300PLC,上位机用的是WIncc。

上位机监控的数据是实时显示的,现在希望做个断线保护,如果断线了,上位机组态的数据框背景变成白色,数据依旧是断线前的有效数据!

想问下  如何保持住断线前的数据? 这个数据要从数据里调用还是怎么弄?

希望大家能给予帮助。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很难,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定时(比如1s)吧实时数据A 复制给B,复制的时候价格传感器断线检查的调价。应该能够实现

网友B:
可以用中断做,检测数据记录有没有变化,没变化就认为是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很难,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定时(比...

出现断线后,显示1秒前的有效数据B?

复制的时候价格传感器断线检查的调价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C:
断线了  就是检测不到新的数据了,或者新的数据不对了,就不更新显示数据 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