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拨码开关控制PLC输出高低电平可调脉冲

楼主(2014-09-23):
刚接触PLC,想通过两片拨码开关控制PLC输出高低电平可调脉冲。直接调节拨码开关,就可以输出可调脉冲,目的是为了驱动一个螺线管。螺线管工作原理:在通1A电流时,动作。断电,回到初始位置。我的思路是先通过BIN指令,例如bin k2 x0 d0 ,bin k2 x4 d1,一片拨码开关占用4个输入端口,各得到脉冲的高低电平。然后将d0和d1相加,add d0 d1 d2 ,得到d2 ,就是需要输出波形的周期。再使用pwm指令,pwm d0  d2 y0 ,即可输出波形。自己编程调试,因为没有具体数据输入,无法分析正确与否。思路有什么问题,或者还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