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控天地视频平台发布

楼主(2014-09-23):
        随着安防在交通、金融、电力等领域的近20年的发展,以及食品、药品、生产过程等各领域近年来对安全要求的飞速提高,视频监控技术和市场获得了飞速发展,逐步融入了中国信息化产业大潮。传统的视频应用,更多作用是保险、威慑,但随着众多安防新领域的应用,如何协助用户创造新的价值,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管理水平等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在技术和业务角度,对安防应用又提出了新挑战,需要更多现代化的手段。

        在煤矿、交通、环境监控以及各种设备运转或者生产现场,用户基本都会面临着实时图像监控和实时数据监控的需求,传统的解决方案是设置两套监控系统,一套视频监控系统,一套数据采集系统,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用户重复投入,成本高,另外,更重要的是两套系统完全独立,无法融合,无法联动。

易控天地新开发的视频平台是众多安防监控现代化手段的一种,主要是为监控现场的实时数据采集和图像采集提供了一个综合监控平台,并可实现视频图像与生产或环境数据的深度联动,用户只需设置一台服务器,安装一套易控天地软件,很好地满足上述需求。

        例如,对于一个煤矿领域的监控系统,视频监控设备包含地面设备监视摄像机、井下防爆摄像机等,其图像数据都需要采集到视频服务器,同时,井下还有风机监测、可燃气浓度监测、温度水位监测、风速监测等设备,需要进行数据采集,把数据采集到监控计算机上。在易控天地新平台中,两者可以合二为一。对于煤矿监控系统的报警,例如瓦斯浓度报警,就需要实现图像和数据的联动,对于数值达到报警限的报警,报警联动需要图像对应到超标巷道的视频图像,数据和图像自动在监控中心界面上弹出,并可伴之以声光报警。除此之外,报警信息进入到数据采集系统后,还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后续管理,例如:报警以短信、Emial或者语音电话方式通知操作员或者管理者;报警信息可以触发更多其它联动的预警事件,例如对现场设备的操作等。

        又例如,在环保领域,数据化与图像化的同步需求显得日益重要。已越来越呈现出污染源监控图像与数据的同步显示、智能化分析、数据异常告警联动、突发环保事件的可视化预案处置、应急指挥调度等一系列应用趋势。对于经过数据采集器采集到的环境监测数据(例如SO2排放量、COD(含氮量)值、流量、PH值等),需要以OSD字幕的方式叠加到监测图像上,看数据的时候能够看到图像,看图像的时候也能够看到数据。通过视频和数据的结合,可以有效的防止偷排和虚假数据的问题。易控天地的视频平台完全可以满足上述需求。

        通过易控天地视频平台能够实现视频监控、录像及回放、截图及回放等基本功能,除此之外还具有OSD字幕、地图导航、预置点、巡航路径、布防/撤防、广播、对讲等功能。

很多监控功能(如截图、录像、OSD字幕、预置点、巡航等)是视频设备硬件提供的,一般组态软件中的视频监控功能会受制于硬件视频设备,只有硬件设备支持,组态软件中才能做到。易控天地软件提供的视频监控,在对监控功能进行深度分析的基础上,实现了这些功能,并与易控天地工程深度结合,即无论设备是否支持,易控天地的视频监控功能都能够实现强大的完善的视频监控,并且能够将现场设备的信息与视频监控融合,可以说易控天地软件真正实现了对视频和信号的统一监控。另外,针对大规模的视频监控,易控天地软件提供了视频监控服务(Video Surveillance Server)功能,能够实现分布式的视频监控,在一台电脑上对所有的远程的其它电脑上的成千上百视频监控设备进行集中管理,并为系统中所有的视频客户端提供视频监控服务。

易控天地视频平台的主要功能有:

        能够对设备进行管理,主要包括对配置信息的管理、设备和探头的导航方式、连接或断开设备、对设备的控制、对设备属性及状态信息的获取以及其它设备中资料的获取。

        在视频控件中能够实现监控启停、调整布局、选择监视窗口对应探头、调整视频位置及图像比例、OSD信息显示、探头位置及角度的监控以及与信号监控(报警)的联动等功能。用户能够指定视频监视窗口的任意布局,在多个监视窗口布局下,能够快速切换至单窗口监视布局或单窗口满屏布局,也能够快速恢复。

        在工程运行期间,能够通过视频控件界面对指定的一个或多个探头的视频信息进行截图,也能够通过程序接口对指定探头的视频信息进行截图。

         在工程运行期间,能够通过视频控件界面对指定的一个或多个探头的视频信息进行开始或停止录像,也能够通过程序启动或停止指定的探头的录像,启动录像时能够指定录像时是否同时录音,等等。

        能够实现广播对讲功能,实现视频控件向多个设备的广播,以及视频控件与指定设备之间的对讲功能。

        能够实现信号(报警)监控,能够设置设备的布防/撤防状态,通过设置布防/撤防状态来选择对设备报警信号是否监听。对信号的处理方式可以有:地图联动、声音联动、OSD显示、视频联动、软件接口等等。

        支持多屏显示,结合易控天地的多屏显示功能,可以实现视频和数据叠加后的综合监控系统在大拼接显示墙上的显示。

        支持视频图像和采集数据的深度集成互动,采集的实时数据可以显示在视频画面的任意指定部位,对于视频触发的报警等可以联动系统的报警功能产生报警以声光、短信、语音等各种方式传达给客户。

        支持大规模视频网络应用,分散在各地的视频采集服务器每台可以连接众多的摄像头,由视频采集服务器负责采集视频数据,在远程通过易控天地的视频平台中心,可以接入众多视频采集服务器的视频数据,进行集中监控。这种分布式监控设计,可以扩大视频监控的摄像设备多达成百上千个。

        易控天地的视频平台不依赖于某一种硬件设备,对于市面上常见的视频摄像硬件品牌,都能兼容,实现所有功能。

        目前易控天地视频平台已经在隧道、军队仓库、营房监控、煤矿监控、铁路道岔监控、农田灌溉、泵站监控等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A(2017-11-23):
北京博创安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无线传输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与一体的电子科技公司,主要产品有无线AP、无线网桥、无线MESH节点、无线CPE、MBW非视距无线产品、功率放大器、天线等产品。      我们以诚信为基石,构建你我合作的桥梁,以全心全意的服务,让您百分之百的满意!      公司从成立至今,一直以技术立足,服务客户为主,根据市场导向不断开发、创新,目前公司主系产品包括:工业级模拟视频传输设备,无线数字微波,工业级无线485指令控制设备,无线网络数据传输,无线监控设备,COFDM移动单兵车载视频传输等设备,3G无线视频等。传输距离从1km到50km均有,非常适合野外远程无线视频监控传输和远程数据传输。设备主要应用于森林防火、水利监测、大型施工工地、大型厂矿企业、跨江跨河区域、大型活动创所、城市治安监控、油田、电力、隧道施工、矿区、电梯监控等各个行业,产品应用广泛、灵活,我们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开发、定制。设备抗干扰性强、图像清晰稳定,传输距离远,深受行业用户好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以诚为本,以质取胜",一直是博创安泰公司的宗旨.专业的品质与一流的服务赢得了长期友好合作的客户伙伴,积极倡导人性化的特色文化,始终秉持“创新务实、科学管理、精良品质”的质量方针和“诚信经营、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
          北京南苑机场自观无线备份通信链路建设
创新是科学房屋的生命力,实现气象自观无线备份通信链设在气象设备用户眼里几乎是天方夜谭,为了解决客户的需求,我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对项目可行性进行调研,建立项目小组,经过多次测试,在2015年5月完成了南苑机场西跑道自动站自观无线备份通信链路,在气象设备科研中属全国首例,项目优势在于增加硬件成本低,施工量少,技术成熟,结构简单,不改变现有网络结构和配置,不改变自动观测系统配置,航管小区无需新增硬件设备,采用虚拟技术跳过了TS16等转换设备,规避了链路中断风险同时规避TS16故障、死机的风险。

庆祝我司成为北京路局沧州客运段各站无线设备唯一供货商-姚官屯站
管理铁路安全的时候,主要的监控区域包括了铁路的线路、枢纽、桥梁、货场、车站、道口等重要场所,另外,也少不了对铁路沿线临时施工、自然灾害(洪水、塌方等)等引起各种紧急情况进行应急监控。

铁路系统的部门分门别类有很多、而且遍布在全国各地、不集中,另加上当地的现场环境也各种各样,这十分不利于有线网络的布置;因此,建立无线视频监控系统,实现铁路各重点监控、部门的无线互联,完成业务数据的实时传输与交互,方便管理人员及时发现事故、危险、隐患等,保障人员及生产运输安全。

例如,铁路的货场可以通过无线监控传输设备,方便快捷、无须铺设网线电缆组建无线监控网络,建立铁路专用货场无线监控系统,最大程度地丰富和完善货场的安防管理。在组件无线监控系统之前,我们都必须充分考虑站场线路的复杂程度、监控距离,布线难度等,采用无线传输设备(如2.4G或5.8G的微波传输设备),而在部分有布线条件的场所则可以采用光纤传输。

考虑到铁路运输的距离大部分都十分远,因此不推荐用模拟无线传输设备(因为模拟传输设备的传输距离一般比较短),这里我们一般建议采用数字无线传输设备,无线传输设备在图像传输、录像控制、存储介质、功能扩展、编辑与记录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

数字无线传输设备的优势如下:

可以轻松对现场作业进行远程监控:

在控制室中,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无线云台控制设备对前端摄像头进行远程控制,全方位监控现场情况、或进行监控指导;使施工、非正常行车、调车作业、重点列车等关键作业得到有效的安全保障;另外,在监控室中还能清晰显示值班员的表簿填记内容及控制台光带显示状态。

双向语音功能:

对前端值班员作业用语进行监听的同时,也能实现控制室与中间站值班员的双向对讲;

远程视频会议功能:

能任意设定主会场,召开视讯会议;

监控图像传输功能:

所有监控图像可通过网络传输至上级单位,上级领导只需登录网络则可以查看监控录像;

与其他系统的连接:

提供网络接口,接入站段办公网络系统;

监控信息的存储功能:

所有的监控信息可以录入数字存储硬盘,自动录像循环覆盖,根据用户的需求选择采用的硬盘存储容量。

我们成功案例,产品参数有很多您可以去我们的官方看一下http://www.4008015115.com/chenggonganli/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