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压力变送器压力指示不明确

楼主(2014-09-23):
防爆压力变送器压力指示不明确

防爆压力传感器只是不明解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压力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0.02A) Ω
2: 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
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3: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必须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4: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
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变送器的输入。
5:压力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 Ω
如不符合则根据其不同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升高供电电压(但必须低于36VDC)、减小负载等
6:多点纸记录仪没有记录时输入端是否开路;
如果开路则:1、不能再带其他负载;2、改用其他没有记录时输入阻抗≤250Ω的记录仪。
7:相应的设备外壳是否接地设备外壳接地
8:是否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9:防爆压力变送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10:管路内是否有沙子、杂质等堵塞管道,有杂质时会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需清理杂质,并在压力接口前加过滤网。
11:管路的温度是否过高,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是-25~85℃,但实际使用时最好在-20~70℃以内。
加缓冲管以散热,使用前最好在缓冲管内先加些冷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冲击传感器,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
  想了解更多请咨询:400-027-0806.武汉松野智能仪表有限公司您身边防爆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传感器专家!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