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压力传感器调试方法?

楼主(2014-09-23):
数显压力传感器调试方法?

压力变送器 在应用过程可能会出现无输出,因而会导致其无法正常工作,针对这样的状况,一般只需对其进行适当调试即可。因此,调试如下:

1、检查数显压力变送器电源是否接反,正负极连接是否正确;

2、检测变送器的供电电压,并检测是否有24V直流电压;

3、如压力变送器带表头,那么就要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如若表头损坏,则需要换;

4、如是压力变送器出现故障的话,可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5、电源应接在变送器电源的输入端,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口上。

以上就是 数显压力变送器 无输出时的调试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