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与一台设备(pc)用以太网如何通讯

楼主(2014-09-23):
西门子300plc如何与一台激光打标机(pc)走以太网通讯,两边需要什么配置?

网友A:
首先,要有以太网接口。然后两者协议。

网友B:
PC机的话 TCP/IP就可以的啊  可以用第三方OPC通讯 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机的话 TCP/IP就可以的啊  可以用第三方OP...

pc机可以ping到plc,下一步该怎么进行呢?希望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有以太网接口。然后两者协议。

那个都有,而且现在pc机也能ping到,怎么用plc读取pc机上的数据呢?

网友C:
 两边都有 以太网 通讯 应好办,在 PLC 机上直接读取  PC 机发出来的数据

网友D:
建议楼主发帖能够把问题描述清楚,300连接激光打标机,两者之间需要交互什么信息,购置的激光打标机应该提供DLL,估计上位机的程序需要自己去写,与300通讯应该是需要获取生产线的某些到位、或操作信息,同时提供给300系统完成激光打标的信号,以便控制系统决定下一步的操作,如果是这样的系统,使用西门子提供的Prodave或走OPC通讯都可以。还是需要把工况描述的更加清晰一些,这样别人才可以准确的帮到你!详细的工况或工艺描述,应该不会花费你太多的时间。

网友E(2015-06-05):
这个我的项目用过的,还算稳定,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0211

网友F(2016-04-22):
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请高手指点。

网友G(2018-02-07):
需要这个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H:
感知包括车辆位置、速度、行驶线路、行驶状况、进出区域、停留时间、油耗、司机驾驶行为、司机考勤、货物温度、货物装卸等物流运输的全过程,以数字化的方式完善物流业的运营模式;通过实时数据的对应,将货车、货主、运力主和司机连接在一起,全面提升运营服务效率,精准匹配优质运力资源。

网友E(2018-03-10):
这种项目一般都需要高级语言编程;

最多的是采用VB.NET或者C#;

这里有一个源代码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