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档按钮的行车,求图纸

楼主(2014-09-23):
  八档按钮的行车,手柄上的按钮分别为急停,起动,停止,上,慢上,慢下,下,左,右,前,后

  今天出了一故障,按上按钮,上接触器翁翁响,吸合不了,查线,没断,量上按钮两端电压,只有32V,但别的按钮都正常,以为是接触器互锁触点不好,有压降,用线短接经过的所以触点,依然不行,量变压器电压,有36V紧了紧瓷保险,又好了,现在也不知问题出哪了。

   以前只修过电葫芦,哪位师傅有这种行车电路图,求一份,行车电机是锥形转子电子,非绕线式切电阻的那种,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看到过这种行车,但行车的电路能有多麻烦啊,拉拉线,自己不就可以绘制出来了啊。

网友B:
简单不复杂!

就是几个按钮公电源输出控制上升、下降……几个动作

停止按钮串电源回路中

启动按钮加总接触器自保!

36V电源变压器次级线圈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