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模拟量的处理

楼主(2014-09-23):
cpu的是224xp,AC版,5个EM231和2个EM235,输入选用6K的电位计,选用250欧姆,0-200度的温变器(输出为4-20ma),线接好后却看不到输入AI值的变化。这个该如何调试?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你这里输入电流信号应该不能加电位计吧,可以用万能表直接检测热电偶的输出电流看是否有变化,没变化的话说明热电偶有问题。

网友B:
EM231和EM235都有拨码的,看看是不是拨码不对

网友C:
检查硬件、设置、地址对不对。

网友D:
楼上的三位大师回答都有用。

不知道你为什么用电位计。

我以前用过,测温度的。直接用传感器,信号送给变送器,变送器再接EM235就可以。

1、先检查接线有无问题

2、再看硬件设置,可以再信号输入电路中(信号变送器与PLC模块直接串接万用表测测电流看有没有电流)

3、接线无问题,看看是否程序中读取的地址是不是接线的地址。

以下图片信息你参考参考。

楼主:
上午查了一下,设置和接线都没问题,是电位计量程不够,选了个5K的,换了个20K的就好了!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E(2018-09-17):
按描述接线比较混乱,有电位器   又有4-20ma电流信号。可能是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