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姆龙pid程序

楼主(2014-09-23):
主机用的是CPM2A     模拟单元用的是CPM1A-MAD02-CH

控制要求   模拟量采集两路4到20MA温度信号     用第一路温度信号来控制模拟量输出保持一个设定值

模拟量输出为0到10伏给变频器

求前辈指点     小弟在此先谢过

有报酬       谁会与我联系      18001225361

楼主:
有哪位大师会啊

网友A:
应该一个指令就行了

设置好PID参数

网友B(2016-07-15):
回复内容:用CP1H设置好pid参数  为什么没有输出呢?新人求指导

引用 网友A:
应该一个指令就行了设置好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