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疑难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24):
跪求高手指点,台达ASDA-AB400瓦驱动器,ALE12报警,是哪里问题,怎没解决!谢谢!

网友A:
看看手册具体是什么 报警,

网友B:
校正异常,你是不是修改了4-10参数。。。。。。进入校正模式?

网友C:
用脚踢几下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脚踢几下就好了。。。

 你够狠

网友E(2014-12-08):
P2-08=10恢复出厂设置再看看,记得断电

网友F:
台达伺服B2不能恢复出厂设置是什么原因?按上叙所说,弄了多次还是原设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