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继电器改晶体管

楼主(2014-09-24):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LC继电器型改晶体管是不是这样改的。请指教。

网友A:
光耦输出端应该串联电阻20K以上电阻。

输出二极管不应该接在那个位置,如果外接的不是继电器,二极管可以不用。

网友B:
 不会,直接买  晶体管 PLC

网友C:
最好自己买PLC的晶体管输出模块,安装位置和继电器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光耦输出端应该串联电阻20K以上电阻。输出二极管不应该...

李工,这个二极管留着是不是可以用于防止外部电源接反时,损坏三极管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光耦输出端应该串联电阻20K以上电阻。输出二极管不应该...

如果外接继电器,楼主就没必要这么改了。

网友D:
楼主你看看电路板,在继电器的前面,应该就有光电隔离元件和三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