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活硬件如何配置?

楼主(2014-09-24):
   一个 大 米仓 准备使用 100 个温度采集器对其进行监控,能在屏上显示 所 点采集分布图 和 温度, 并能对设置 报警温度,如超过 50 度报警 指示灯和 喇叭,  最远的 两个仓 约 130 M , 现在不知道硬件采用哪种性价比最高?

   国产PLC + 屏 ?  还有 温度传感器使用哪一种型号 ?  到 PLC 模拟量传感器的接线最长一般能是多少 ?

网友A:
大米仓,最高温度不会超过60度,最低也不会低于-10度,温度范围窄,用PT100。就行。PT100应该从-100度到+300-500度都没问题。

网友B:
使用PC机组态,485信号传输,编巡检程序。

网友A:
你要用100个温度传感器,那拉线可麻烦了。用无线数据传输的吧。。不过会贵些。。呵呵。。无线的也好安装,随时拔插,随时移动。。

还真有现成的,

买来,插好,编编程序就行了。。。

网友C:
用变送器现存的485、或电流2-20ma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