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排版布线要求

楼主(2014-09-24):
 对于配电柜排版,大家是否什么什么心得呢? 配电柜排版要注意哪些细节呢?

发热量、干扰、散热、布线

各个方面的要求,哪位大侠指点小弟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一般按电路的先后顺序排列,然后就是发热的在上边,重的放下边满清的放上边;走线一二次分开;最好是横平竖直比较美观等。这些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