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控制PLC程序求助

楼主(2014-09-24):
各位前辈:

        我现在想要实现一个这样的功能:   必须在油泵电机工作后,头架电机才能工作,否则头架转不了。想要实现这样的逻辑控制是不是把油泵的常闭点串到头架线圈的那个PLC梯形图中? 求指教,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可以这样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实现的                    ...

 请问串的顺序有要求吗?很抱歉,问这样低级的问题,因为没有搞过PLC。谢谢,请指教。

网友B:
最好串常开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串常开触点

我拿西门子转换器USB,想用它来连接PG和西门子PLC模块,但是连接上去之后转换器的MPI/POWER/USB灯都不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谢谢。

网友C:
可以实现-----这种逻辑!

网友D(2014-12-01):
jh

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E:
嗯,就是一个条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