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波浪线什么意思,而且显示这个后程序里也无法显示正确地址

楼主(2014-09-24):
符号表里无法正确写入,程序里面所以就无法正确显示,不解,有知道的吗?点拨一下。

网友A:
地址不对

红色波浪线代表错误

绿色波浪线代表未使用

网友B:
是地址错误

网友C:
 你调用 的地址 “采样中断” 不对或是没有这个中断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调用 的地址 “采样中断” 不对或是没有这个中断程序

谢谢,找到原因了。

网友D:
学习到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