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控制电机

楼主(2014-09-24):
求一份恒压一拖三,或一拖多的程序,西门子,三菱,台达都可以,能详细一些,有图纸最好,谢谢!

网友A:
你的懒到什么程度,连图纸都想现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懒到什么程度,连图纸都想现成的?

不如求个控制柜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懒到什么程度,连图纸都想现成的?

 不是呀,我现在写的程序在变频器转换的时候总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懒到什么程度,连图纸...

 做的参考,我用西门子的写到有,但是还存在工频转变频的错误

网友C:
1.使用带模拟输出的仪表同时接入若干受控对象(变频器模拟输入端);

2.485总线同时向几个对象发送命令(变频器通信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使用带模拟输出的仪表同时接入若干受控对象(变频器模...

 谢谢。我是用的是PROFI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