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可以把电机星型接法改成三角型接法吗?

楼主(2014-09-24):
电机铭牌上面标注了380V 星型接法,却没有标注220V △接法,我可以把电机改成△接法,输入三相220V电源吗?这样接会烧电机吗?

电机高人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不是很懂)

楼主:
顶一顶,别沉了,^_^

网友B:
正常使用

网友C:
可以啊,这个电机还可以用于变频器调速控制。范围30-50HZ之间调速控制。

网友D:
可以的  我就这用的 运行正常

网友E:
接了吗?实验成功吗?

楼主:
通过实验,电机改成△三相220V输入时空载电流会增大1A左右,长期运行电机会发热,但在允许范围内。总结一下:短时间范围内轻负载情况下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F(2014-10-28):
其实我更好奇的是你的三相220是怎么得来的,求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通过实验,电机改成△三相220V输入时空载电流会增大1...

实验出真知

网友H(2014-12-21):
如果电动机在出厂时或者经过维修就已经抽头为星形,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I:
理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6个抽头就可以,有三个抽头就不可以,电机厂家已经在里面把其余的三个头并在一起了

网友J(2022-07-25):
没有积分,刷分。谢谢啦!

网友K(2023-08-28):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更好奇的是你的三相220是怎么得来的,求解。

变频器你听说过吗?

网友L:
改的目的是什么啊?你这电机功率又不大,而且220V的三相在我们国家基本上没使用吧, 我记得日本人有使用这个。

网友M:
应该不会吧,可能会发热

网友N:
运行正常

网友K(2024-01-03):
0.75KW电机,单相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使用时就是应该接成三角型。

网友:
可以运行,小电机星形接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