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电机星型接法改成三角型接法吗?

楼主(2014-09-24):
电机铭牌上面标注了380V 星型接法,却没有标注220V △接法,我可以把电机改成△接法,输入三相220V电源吗?这样接会烧电机吗?

这样接会烧电机吗?

工控高人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你接上去后,先不加负载,空转一下看看电机会不会发热先,正常来说只是带动的负荷产生了变化而已,不会一接上去马上就烧的

楼主:
顶一顶,别沉了,^_^,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凭我的经验接220V估计可以的,但不能接380V

网友C:
 标注了380V 星型接法,如是改成 三角接法使用 220V 线电压 一般不会有问题,但是有可能不能负载运行,要看电机发热情况,这样三角绝对不能使用 380 V 线电压接法

网友D:
只要有六根线头,就完全可以以三角形接法接入三相220V。但是相序不能错,错了就会烧电机

星/三角接法的电压等级有,660/380,380/220,220/110.

网友E:
正常使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

总结一下大家的回答:就是轻负载情况下可以接,重负载情况下不可以接,

                  具体情况轻重负载还要看电机发不发烫为标准。

楼主:
通过实验,电机改成△三相220V输入时空载电流会增大1A左右,长期运行电机会发热,但在允许范围内。总结一下:短时间范围内轻负载情况下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F:
前些天我有一个电机,和你的一样,准备接220V三相变频器。电机铭牌上面标注了380V 星型接法,没有标注220V △接法,我把电机改成△接法,输入三相220V变频器输出电源,过一会就烫手了,赶紧关掉,那还是有味了。后来另买了一台可以△接220V的三相电机,带负载没问题。

网友G:
可以的,一般3KW以下的电机接星形

网友H(2014-10-25):
我用变频器的时候改过,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