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可以把电机星型接法改成三角型接法吗?

楼主(2014-09-24):
电机铭牌上面标注了380V 星型接法,却没有标注220V △接法,我可以把电机改成△接法,输入三相220V电源吗?这样接会烧电机吗?

电机高人帮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顶一顶,别沉了,^_^

网友A:
 据说是接成线电压 220V 是可以运行,可不定能长时间运行

网友B:
4KW以下电机都是星接380V,每相线圈是220V,如果用在三相220V电源,就改为星接。正常使用。

网友C:
220v改成三角使用。

网友D:
我们出口到巴西的几台设备就是这么改的,两年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