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来控制数码管

楼主(2014-09-24):
做一个小玩意儿,需要用DSP或者MCU信号去点数码管,同时接受按键信号,但是八段数码管加上片选加上按键需要十几个信号线,对DSP的IO引脚造成极大的占用,同时连接器也不好选择,请问有什么好的通讯方式可以解决,用什么片子来进行中间接受,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串口了,其实用个解码芯片也可以,可以少占几位。

网友B:
  不是有 LED 数据管解码的吗?一个7段数码管 四个信号线吧,也就是 8421 码输入

网友C:
楼主你好,用74LS164串口转并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