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电机不转,也不报警

楼主(2014-09-24):
负载不大,理论上驱动器还很有余量。昨天去看了下,PLC程序里有脉冲显示,伺服电机不动,伺服驱动器也没有报警显示,重新开电也没有用。停电后,人工把皮带轮转动几下,机器又正常工作,故障就消失,等了几个小时不再出现。神奇的现象,不知几时又会出现。电机线没有松动,相序错了根本就不会转,哪可能转了几个小时,或几天,就突然不会转。这套伺服控制系统是旧的,PLC是新的。现在不能确定是PLC程序问题,还是驱动器问题,又或者机械问题,还是接线问题?这个现象不是一直出现,人在那儿,又不见得碰得上,一回来那边电话就过来。哪位大神,赐教一下。

当时没量PLC输出的Y0,Y1的脉冲电压,以及驱动器的脉冲显示,等会想做,现象却不在再显现。

之前还出现过,台达伺服电机出现报警(位置误差控制过大),过一段时间好了,不知是自己好了,还是改了脉冲频率之故,现象消失。破玩意,基本上机器都是定做的,都没先例可循,东西还要用旧货,神马了,只好求大神了。

网友A:
停机的时候看看编码器,量一下驱动器是否有电压输出,确定是驱动器的问题,还是外围反馈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只能一步步排除了啊,查看一下是否有脉冲输出,一般驱动器有问题都是要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