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与WINCC以太网通信实例

楼主(2014-09-24):
选用ETH-MPI(DP)作为连接s7-300的MPI/DP口转以太网rj45的接口转换器。如下图所示:

一. 硬件连接:

将ETH-MPI(DP)的两端分别与s7-300的MPI/DP口和以太网线连接

二. 监控计算机的软件设置:

1、变量管理→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系统参数→单元,将“逻辑设备

    名称”选为:TCP/IP(Auto)→XXX(计算机的网卡名)。

2、变量管理→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加入“新驱动程序的连接”,名字为

     NewConnection_1,将其属性打开-→ 连接参数:S7网络地址:IP地址=ETH_MPI通讯

     转换器的IP地址,如(192.168.1.10);机架号=0;插槽号=2之后在NewConnection_1中

     加入新的变量。
注:此处一定要选择TCP/IP驱动,不要选择其他任何驱动!

如果还想连接另一个ETH_MPI(DP)通讯转换器,只要再加入NewConnection_2,S7网络地址::IP地址=另一个ETH_MPI通讯转换器的IP地址,如(192.168.1.12);机架号=0;插槽号=2 。
.....

最多可加32个ETH_MPI(DP)通讯转换器。

如果想将以前用MPI定义的变量改为TCP/IP驱动的变量,请先做好备份,然后将MPI→NewConnection中变量全部选定(用Ctrl+A), 剪切,选定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NewConnection_1 鼠标右键→粘贴。

网友A:
   为什么还要转换器,我看我们公司 300PLC 直接插的以太网线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