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6ES200R的MODBUS通讯,几个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4-09-24):
系统以DVP16ES200R的PLC为主站,链接5个MODBUS仪表。

1,按照《DVP-PLC编程技巧大全》的第十二章通讯实例来编写程序,由于该PLC不支持plc-link通讯,只能一个个按地址叠加来轮训,使用通讯完成或者故障标志位无法正常通讯,使用间隔的固定时间周期来通讯,每次的D1050的数据存放到各自的从站地址中,但是从站有故障时,会出现数据乱存现场,如1号从站的数据存入2号站的地址里;

2,无论按照例程里面的M1002触发通讯,还是进行延时,然后开始通讯,每次上电后plc都无法正常和从站通讯,但是上电后把plc的控制模式从start按钮切换到stop后再换回start/run,就可以和从站通讯了。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附图一,启动通讯:

附图二,数据转移:

附图三,周期和从站通讯:

网友A:
仪表一般只支持RTU模式

网友B:
仪表上电比PLC慢。PLC延迟数秒后再起动通信。编程中使用通讯结束和通讯超时标志搭配,避免某个仪表通讯故障导致全部总线故障。

楼主:
T10就是作为延时用的,感觉没起作用。

第一版程序就是按通讯结束标志位(成功,错误等)来做的,但是无<此处内容被屏蔽>训,总是读第一个站,没办法才用时间周期轮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T10就是作为延时用的,感觉没起作用。第一版程序就是按...

 1S太少了,好多仪表上电都需要5S左右,有些甚至10S,带系统的仪表就需要更长时间了。ES2上电非常快,我感觉就2S左右。

楼主(2014-11-05):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冰糖葫芦_依然  T10就是作为延时用...

非常感谢,我再试试